一个液压泵连接一根输油管,新手请教

楼主(2013-05-13):
本人在学习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一个液压泵连接一根输油管,将油管内压力调到一定值时,输油管出口所对应的流量是否能通过油管压力及出口截面积计算出来。如果更换液压泵,只要能调到相同的压力,出口流量是否是个定值。

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好像流量是流速与面积确定,由泵决定,压力的话是负载决定的,你说的好像不行吧,学习下

网友A:
楼主是高手!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泵的性能,压力-流量关系曲线的测定。且不论液压泵有许多种类,同一个型号的泵也会有所差异。所以说:第一个问题,如果有个性能测定,答案是肯定的。第二个问题,如果两个泵性能曲线重合,答案也是肯定的。没有性能测定,只能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高手!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泵的性能,压力-流量关系曲线的测定。且不论液压泵有许多种类,同一个型号的 ...

谢谢这位仁兄的解答!本人愚昧,还想补充个问题,假如此系统包含液压泵、溢流阀、一个出油管。那系统压力对应压力-流量关系曲线的流量就应该是出油管流量与溢流阀溢流量之和;假如将油管横截面积增大,系统压力维持不变,那出油管流量将会增大,溢流阀溢流量则相应减小。请问此时油管截面积与流量的关系。谢谢!

楼主:
谢谢这位仁兄的解答!本人愚昧,还想补充个问题,假如此系统包含液压泵、溢流阀、一个出油管。那系统压力对应压力-流量关系曲线的流量就应该是出油管流量与溢流阀溢流量之和;假如将油管横截面积增大,系统压力维持不变,那出油管流量将会增大,溢流阀溢流量则相应减小。请问此时油管截面积与流量的关系。谢谢!

楼主:
贴就这样沉了!

网友(2014-01-10):
个人浅见,欢迎指正及补充
1.液压系统内的,也就是管道内的,压力取决于负载,速度取决于流量
2.油泵的,压力-流量关系曲线,取决于油泵的类型(定量泵、变量泵等)、型号等,是指:油泵在能提供该压力下,同时,所能提供的最大流量是多少。其曲线因为油泵的内泄量、电子控制方
式,呈多样化。
3.想要测量:"油泵的,压力-流量关系曲线",应需要一个完整的液压回路。
参考:
h啊ttp://ww啊w.doc88.com/p-377360132898.html

网友:
个人浅见,欢迎指正及补充
1.液压系统内的,也就是管道内的,压力取决于负载,速度取决于流量

2.油泵的,压力-流量关系曲线,取决于油泵的类型(定量泵、变量泵等)、型号等,
其意义是指:油泵出油口,在能提供该压力下(该压力由负载决定),同时,所能提供的最大流量是多少。其曲线因为油泵的内泄量、内部控制方式,呈多样化。

3.想要测量:"油泵的,压力-流量关系曲线",应需要一个完整的液压回路。

请参考:这两个实验:

ht啊tp://ww啊w.doc88.c啊om/p-903238745348.ht啊ml
ht啊tp://ww啊w.doc88.c啊om/p-944521373989.ht啊ml

删掉"啊"字,可浏览

这两个实验中的:

1.溢流阀起安全阀作用。(正常测量时,安全阀关闭。)
2.油液通过节流阀产生的压力损失,起负载的作用。(配合压力表)
3.且节流阀的选型,必须注意:
同一压力下,节流阀(压力损失的压力)能通过的流量,必须大于油泵在该压力下的最大流量。
即:节流阀曲线,在油泵压力损失曲线的上方时,测量结果有效。

若:同一压力下,节流阀(压力损失的压力)能通过的流量,小于油泵在该压力下的最大流量。
那么,多余的油液,会使得溢流阀开启,一部分油液通过溢流阀回油箱,
该部分油液的压力损失为,事先调定的安全压力(此处描述的不够精确,但大意如此)。导致测量结果无效。

4.为何不能用溢流阀,作为负载,来使用?
答:溢流阀的开启压力,与其持续打开时的压力,不相等,且开口大小的变动,容易形成压力波动,难以提供精确、稳定的负载压力。
"闭合压力系阀芯的弹簧力+设定压力.只有开启压力大于这两个力时阀芯才会打开,阀门才处于溢流状态."

相比于溢流阀,节流阀可以得到精确、稳定的负载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