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什么办法加工?

楼主(2013-05-13):
这个怎么加工了?

网友:
加工中心球形刀即可

网友A:
批量是多少。
批量大的话做一把相同半径的成型球头铣刀即可。
批量小,用小于这个半径的球头铣刀走轮廓。

网友:
加工中心用球形刀可以加工;要精度很高的话,最好是用电火花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是多少。
批量大的话做一把相同半径的成型球头铣刀即可。
批量小,用小于这个半径的球头铣刀走轮廓。

一般的铣床有球头铣刀没?

网友B:
比较好奇这个零件键槽部分,
做出实物了没有

网友(点评):
可能豁边是吧

网友:
成型球头铣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铣床有球头铣刀没?

球头铣刀应该有厂家出标准品吧。我不太熟悉刀具,但是我觉得应该有。

网友:
加工中心可以加工

网友:
球刀直接吸不就行了 ,要是精度高就用小点的刀绕

网友:
简单铣床就能加工,如果批量大的话就CNC加工更快点

网友C:
哥们,总得说一个深度一致到什么程度啊 总不可能是0碰0吧,你不说,这帮人猜的会很辛苦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总得说一个深度一致到什么程度啊 总不可能是0碰0吧,你不说,这帮人猜的会很辛苦的啊

深度为2.7mm,呵呵不好意思阿

网友:
球形刀   钻床 铣床 加工中心 都可以

网友:
应该是机器用的调速飞轮

网友:
上铣床,球头铣刀,搞定

网友:
不好意思,不知道

网友:
看什么材质,若是铝件,便可用六轴钻床一次装6把球刀一直成形。

网友:
球形铣刀 刀刃为圆弧形 学过 感谢楼上的精彩回答

网友:
什么材料的,直接冲不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好奇这个零件键槽部分,
做出实物了没有

这个槽的部分,可以拉床做吧

网友:
开冲压模冲吧

网友:
量少上铣床,分度头和球形刀。量多就上加工中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