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问题,请高手帮忙解读

楼主(2013-05-13):
请问这个销轴的尺寸及形位公差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
再研究一下公差标注吧,基本的弄懂了再说

网友:
1.零件结构工艺性太差!是不是两个零件了
2.E为包容要求,就是零件的体外作用尺寸小于等于最大极限尺寸,且零件局部最小尺寸大于最小实体尺寸!(只针对轴)
3.标注不对!

网友:
包容原则简单来讲就是用尺寸公差控制该要素的形位误差。
如果针对Φ50j6应用包容原则控制外轮廓的话,具体意思是:不得超出50.01范围,各截面尺寸必须在49.994~50.01之间。
如果该销和另外一个零件上的孔要求精密配合的话,这么标没有问题。但是和圆度以及所谓的“平行度”要求重叠了。并且圆度箭头不能和尺寸线对齐,应标在轮廓线上。
我揣测楼主设计意图,更想控制的其实是Φ50j6相对A、B基准的位置度。所以更应该标注的是,对A、B基准位置度应用最大实体原则。
而且图中有两处不合理(错误):
1、Φ50j6仅对A平面要求位置度;(没有意义)
2、Φ50j6中心轴线相对其表面轮廓平行度要求;(建议用外轮廓直线度代替)

网友:
首先对C的平行度是错误的,自己与自己怎么都是对的!二、对B的位置度实际上来说就是对B的平行度,三、对A的位置度只有个垂直度,故个人认为取消对C的平行度,把A、B的位置标注成对A的垂直度,对B的平行度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对B基准的位置度可以用平行度代替吗?你再想想。

楼主:
将圆度及平行度改为圆柱度0.01后,大家怎么看

网友(点评):
圆柱度的控制效果和圆度加直线度控制效果是一样的。你那个平行度根本就是错的。就没这么标的

网友(点评):
改成柱度理论上是可以,但对这个零件没用,因为尺寸公差才0.015,圆柱度0.01比尺寸公差0.015要宽松,所以不要!原因最好看下标准!注:圆柱度的定义是半径R误差,不是直径D

网友:
给楼主推荐一本书《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把基本的东西读懂。

网友:
恩,还是先看看最基本的东西吧

楼主:
我这个是老外的图纸上标的,看不大明白,我的意思是位置度控制0.05就可以,0.025怎么理解啊,另外圆柱尺寸在公差范围内变动时,形位公差是否要求会变,或变动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