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新手求助,在线等挺急的

楼主(2013-05-13):
刚开始学solidworks也没有人教,看书有有好多东西不会,按照书上的实例在做又总是发现问题所以来请教一下大家
我要按照图中蓝色的线拉伸切除,但是点了确定以后没有切除啊一点反应也没有

上面这个是拉伸切除

这个是切除完以后的

下面这个是我画的草图

我知道有挺多问题,还请大家给我指正一下,蓝色的线条是欠定义吧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变成黑色的,还有为什么拉伸以后没有反应呢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问题有点描述不清,是只拉伸切除蓝色的线呢,还是拉伸切除整个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有点描述不清,是只拉伸切除蓝色的线呢,还是拉伸切除整个草图。

就是拉伸切除第二幅图中蓝色的线形成一个贯穿的空间

网友(点评):
只拉伸蓝色的线是不行的,必须是一个封闭的曲线

网友(点评):
对了,你看一下有没有错误提示,是不是提示不能形成拉伸切除实体

网友(点评):
嗯,弄好了谢谢哈~

网友:
不要点拉伸凸台  点拉伸切除 咳咳!

网友(点评):
额 线条不是封闭的 把多余的剪掉。

网友:
电脑显卡不行!显示有问题的!

网友:
从草图上看没什么问题,楼主最好能截一张全屏的图,特征创建不成功无非也就几种可能性,基准,草图,某些选项值,还有就是软件本身不允许生成的特征(以前经常遇到的壁厚为零的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恩,谢谢啦,弄好了

网友:
楼主把特性属性管理器隐藏起来,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