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轴颈公差

楼主(2013-05-13):
如图:为了防止漏油,轴承公差如何确定?

网友:
1、你是想采取端面密封还是径向密封?
2、是动密封还是静密封?
3、密闭空间内“油”产生的压强最大是多少?
这都与密封件的压变量选取有关。

网友:
静等高手

网友:
轴承公差?还是轴颈公差?密封都是有标准,橡胶件密封都有压缩量要求,故跟公差关系不大!

网友:
楼主是否打错字了,图上尺寸未标注的公差不就是O型圈,标准手册可查的啊

楼主:
静密封,求轴颈42尺寸公差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