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个差压气检的设备,请教

楼主(2013-05-13):
各位好,小弟最近做了个差压气检的设备,气路图见左,KV为压力开关,可以无视。检测零件的容积为900mL。现在问题如下,
1.选择的标准件及待检件都不漏气,两边还是会产生-5至-40pa的差压(负表示表示标准件气压低),是系统误差呢还是管路漏气?
2.即使有系统误差或者管路漏气,为什么每次的差压不一样?
3.零件时放在汽油中的,通常气检的泄漏率多少为合格?1mL×pa/min 可以么?

网友A:
你这样请教还是没有掌握压差检测的要义,你用的什么型号的阀,那个厂家的要标出来。接头用的是什么样的接头?插装式还是锁母式?管道用的什么材质?你那900Ml很小的容积,一分钟时间内有几个泡泡压差都超过10KPa的。你说压差是5-40Pa,检测精度和检测压力是多少?

网友:
还有这东西检查漏泄应有行业标准的,不是拍拍脑袋就定下来的。嘿嘿,好好查查标准或是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请教还是没有掌握压差检测的要义,你用的什么型号的阀,那个厂家的要标出来。接头用的是什么样的接头 ...

阀门用的都是SMC的    开闭气压到标准件和待检件的是VNA-101A (气控常通二通阀),接头用的是SMC的KF系列,嵌入式的接头(附件里有)。差压传感器的量程是1Kpa,最小测量精度为1pa,误差±5pa左右。  我检测的这个东西不是标准件,所以没有行业标准。只是查阅了一些汽车发动机的检测资料,知道燃油分配器的泄漏率为4mLpa/min,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参考性...检测压力为0.2Mpa

网友(点评):
你用的压力感觉小了点。1KPa,燃油分配器用的是200KPa哦

网友(点评):
阀你看看有漏泄量没,是不是用的O漏泄的阀。接头附件下载要分我就不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