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图,加工费一般多少?

楼主(2013-05-13):
根据图,加工费一般多少?

网友:
45?热处理?感觉没画完?

2米多的细长轴?

网友(点评):
不需要热处理

网友:
你就不能把图处理好么?  没见过你这样请教的  现实中要是这样请教别人,还不让正着看, 没人会告诉你什么。

网友:
这个要根据材料、加工时间和加以难度来收费。

网友:
一根产品2000块
批量产品360

网友(点评):
360?包括那些

网友(点评):
粗车两头打顶针孔,两顶针精车,做两个个8边形两头固定产品,摇臂钻打8等分孔,距离用卷尺。洗个键槽。 两轴承位直接车出,沙皮打磨。

网友:
没做过这类的,如果是我做的话单件估摸着加工费没有500不干,批量的话涉及的东西就多了,除非经常做这类的给你报个大致价格,一般人算都不高兴算

网友:
我问一句,A和B面同心度2丝 如何保证的

网友:
两米多的细轴 还要求同轴度0.02mm 有点难度

网友:
2米的轴,同轴0.02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请问如何保证同轴度呀,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光加工就有难度,报价就更难了

网友:
算下材料钱,乘以3倍吧.价钱低搞坏了都赔不起

网友(点评):
材料钱就800,加工费得2400元,那个高?!

网友:
脖子好酸啊。

网友:
楼主的图不会是纺织机械上用的吧?
我们现在加工的一种产品跟这很像,50的3米普车加工一般尺寸到位,4轴数控龙门铣加工各孔,铣键槽,外圆磨。
有量的话,45#钢,不含税在400左右。
有需要请联系我  shulong889@163.com

网友(点评):
这加工价格在浮动范围内,算是靠谱的。哥们现在什么地方?我是南京六合的。

网友(点评):
数量少的话 500 没人做的

网友:
呵呵,我在苏州,专业做轴类零件的。

网友:
这轴很简单,粗车,调质,精车,外磨就行。

网友:
光加工应该300~4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