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怎么做合理,效率高,后面33平底孔怎么加工方便

楼主(2013-05-13):
请看下

网友:
加工的话就数车。

网友:
数控车啊,可以先加工44mm的这边,再掉头加工33的平底孔那边,平底孔可以先用端面槽刀加工留量精加工

网友:
数控车啊

网友:
单件小批量就别整什么效率不效率的了。达批量的话毛坯用锻造或者铸造的,直接车外圆,车平底孔,OK。

网友:
一台中型2150六轴自动车,慢点干2分钟一件,你有多大的量?

楼主:
前面几个人说的我都考虑过了,6角车没见过,公司也没有,这个产品用数控车做,我打算前面44那里做完,有1000个,上磨床把3MM那个台阶磨准了,在车那个30的台阶孔,但是怎么车方便一点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料 除了尺寸还有怎样的具体要求

网友:
你有多大的量?

网友A:
这个东西如果材料是硬性金属大约是1分半钟一件,再调头一共用时不超过二分钟。如果是像铝一样软性金属成品总加工时间不超过1分钟10秒。。。。无论是什么材料我建议直接一根棒料放入车床,这后做一个切断一下。每次做三件,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把有孔放在外面,所有尺寸精车完成长度留0.1MM余量切断,调头平面用时不超过15秒加上料时间!。。。我所说的均可以保证其精度要求。。。我的QQ757200942,有什么不懂可以加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如果材料是硬性金属大约是1分半钟一件,再调头一共用时不超过二分钟。如果是像铝一样软性金属成品总 ...

我是这样做得,老板给我12分钟一个,我赚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