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公司零件的特殊性,想测仿制作一个加长的内径百分表活动测头

楼主(2013-05-13):
由于公司零件的特殊性,想测仿制作一个加长的内径百分表活动测头,需要测量尺寸为Φ7,长度是100,现求助各位社友
1. 活动测头和中间芯轴是什么材料?
2. 前端圆盘中心孔多大?
3. 中间芯轴锥面和圆盘中心孔怎么配合?
先在此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2013-06-13):
这个东西很难做
材料,热处理
基本上就是国内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测量Ø7mm孔,深度100其实有很多方法,
我猜楼主说的是涨簧式内径指示表,也可以用其他结构,比如杠杆式的

网友:
厂家的标准产品,为什么要自己做?又不是千分的,百分国内应该可以的

网友(点评):
千分的国内现在也可以,可以把指示表部分换成机械比较仪或电子数显结构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过几个主机厂,他们都不敢说可以,因为我有类似零件要委托他们外协加工

网友(2018-08-09):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8-12-07):
我生产内径表,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挺常规的带表塞规,可以联系我

网友:
挺常规的内径带表塞规,可以联系我,加QQ 517411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