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后处理的程序I和J是反的?

楼主(2013-05-13):
为什么后处理的程序I和J是反的,应该是正的成了负的,应该是负的成了正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样反的能用吗?能用就肯定不是反的,仔细琢磨一下,所谓的正反是以标准坐标系的定义来的,你应该忽略了这点,尤其在车床上

网友(2013-11-11):
后处理 修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