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1 和 G42,这句话对不对?

楼主(2013-05-13):
最近看一本书上面写到 : G41左刀具半径补偿,相当于 顺铣;G42右刀具半径补偿,相当于 逆铣。
这句话对不对?

网友:
不是吧...只是刀具沿运行方向的偏置,主轴的旋转方向又没规定

网友:
概念不一样,不对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可以这么理解,但如果是些特殊场合就未必了

网友:
铣外圈与内圈相反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以前一直按照:按照进给的方向看刀具在左侧G41,右侧G42;

网友:
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不对  顺逆铣区别在于順铣时出刀时铁屑的厚度是由厚到薄,反之则反!

网友:
以铣外圆为例,G42是顺铣,G41是逆铣,一般情况下顺铣适合精加工,光洁度好,逆铣适合粗加工,切削余量大!

网友:
5楼对,铣外形和挖槽相反(顺逆铣)

网友:
这句话不全对,理由如下:
1、G41是刀具半径左补偿,通常的定义为:沿着刀具的前进方向看,刀具中心在轮廓线的左边为左刀补。设定主轴正转的情况下,对于加工内轮廓用G41是代表的顺铣;对于加工外轮廓用G41是代表的顺铣;
2、G42是刀具半径左补偿,通常的定义为:沿着刀具的前进方向看,刀具中心在轮廓线的右边为右刀补。设定主轴正转的情况下,对于加工内轮廓用G42是代表的逆铣;对于加工外轮廓用G42是代表的逆铣;

如果以上表述不清楚顺铣和逆铣的区别,下面可以方便你记忆:
在机床主轴正转的情况下:切削工件外轮廓时,绕工件外轮廓顺时针走刀即为顺铣;(G41)
                                      切削工件内轮廓时,绕工件内轮廓逆时针走刀即为顺铣;(G41)
                                      切削工件外轮廓时,绕工件外轮廓逆时针走刀即为逆铣;(G42)
                                      切削工件内轮廓时,绕工件内轮廓顺时针走刀即为逆铣;(G42)

在机床主轴反转的情况下:与上述相反。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欢迎扶正!

楼主:
看似很基本的理论,到现在没有看到简单有说服力的解释。

网友:
有些书上的确是这么写的 看刀具如何的行走 比如走方

网友:
当时在学校就这么学的  。。。。。

网友:
顺着刀具的运动轨迹看刀具在工件左侧为G41右侧为G42

网友:
分情况吧,外轮廓并且主轴正转的情况是这样的。赞同出屑薄厚的说法判断顺逆铣

网友(2013-06-30):
主要是看刀具的进给方向和刀具与工件的相对位置再确定G41还是G42

网友:
刀具进给运动方向与刀具切削方向一致时为顺铣,反之为逆铣。

网友A:
这个是这样的,沿刀具的走刀路径来看。工件在刀具的左边,是左补偿;工件在刀具的右边,是右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这样的,沿刀具的走刀路径来看。工件在刀具的左边,是左补偿;工件在刀具的右边,是右补偿。

你说反了。

网友:
看你是G17 G18 G19 或G02 G03咯。这句话是不对的。

网友(2013-11-18):
主轴正转的话,你所说的就是正确的

网友(2013-12-23):
还在上学的小喽罗发表一下书本上的定义!

网友:
我的理解:
顺铣: 由外向内层切削,由未切削面向里切入,沿内切削面切出.
逆铣:由内向外切削,就是从已切削面切入,在未切削面切出.

网友:
还要考虑主轴转向和加工的是内圈还是外圈

网友:
不对,主轴正转时才可以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