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社友熟悉矿山脱水筛

楼主(2013-05-13):
已知电机转速1450r/min,电机端皮带轮外径135mm,减速器速比48.57,减速端皮带轮直径400mm,减速器低速轴两端以曲柄机构连接至给矿槽,使给矿槽做往复运动,在一分钟内做往复运动11次(往复来回算一次),现在我要改成往复运动为9次,求电机端皮带轮外径?附简单示意图

网友A:
约等于120。6

网友:
机械设计的会懂得?脱水筛上面会不会用到高梯度磁选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等于120。6

我算的是约等于110,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算的是约等于110,怎么办呢?

将110反算下不就知道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