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CAD2007安装问提,大神们不要藏私啊

楼主(2013-05-13):
我今天也安装了个PCCAD2007,可是我要用系统零件时会出现下面的情况,请大神们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破解好吧?

我找到原因了,win7系统要右击管理员身份登录猜可以用,右击会出现选择cad代开默认选项,选择否,就解决了

网友:
你还是用浩晨 2012 吧 那个才200M 功能和PC 基本一样 有些还要好

网友A:
没有破解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