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图的标注有何区别?

楼主(2013-05-13):
如图A,只是举个例子,很简单的一个板子。标注直观。

如图B,板子中心处标有两条中心线,意指该件关于中心线对称。但是在加工这个零件孔的时候怎么定位,是找到那条中心线然后往两边分尺寸。还是说把这个图转换为A图,孔的加工位置就是边往里36,58,然后看尺寸加工其他三个孔?

是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类似上面的情况,我师傅叫我用B图样式标注,个人认为该零件的孔对中心线的对称度要求不高,没必要那样标,反正加工的时候,加工尺寸还要换算为A图,还没A图标注的直观。不知各位有什么看法,个人对机加工方面的只是有所欠缺,欢迎指教!

网友:
钳工划线a图方便,不过大部分应采用b图

网友:
设计基准变了!

网友:
只要在机床上x轴和Y轴分中就可以把孔定位

网友:
A图常用于零件图,简明扼要,图纸修改方便不易出错。
如果对称性没有要求,B图常用于工艺、工序图,便于钳工划线,少批量生产。

网友:
你看装配啊,有的左边靠紧第一种好,放进一个凹的紧配的也许第二种就好了

网友A:
楼主不知道设计基准与工艺基准的关系吗?设计尺寸与工艺尺寸是两种尺寸,好吧,上传个资料,这个资料里会解开楼主的困惑的。看第11页到第14页,说的很详细。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下载要扣分啊!!!!!!!!!!

网友(点评):
学习了就要交学费,不是吗!

网友:
B图一般是设计图纸,是设计基准,最好的是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的统一,但是很多时候统一不了

网友:
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都装配的时候就是装配基准了。

网友:
标准标注应该按A吧

网友B:
举个简单的例子给你。比如说你现在板子上都是6的过孔,对应的是下一个工件上相同位置的4个M5螺纹孔。也就是说,对于每个过孔,都可以有0.5mm的加工误差。好了,如果采用B,你左边少了0.5mm,右边也少了0.5mm,到用的时候依然装配完不影响其他地方的对齐。如果采用A,35上少了0.5,130上有少了0.5,这个时候要么你装不上,要么其他边就多一块少一块了。
或者换句话说,标注A的问题是容易产生误差累积。标注B是增加画线难度。

网友(点评):
要看装什么地方, 有的地方外形有点来去无所谓的。

网友:
B较合理

网友:
一般是用B图…………

网友C:
从加工工艺上来讲A图更合适。原则上要遵循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一致,
图纸交互才没有问题。你发的图里面没有未注公差、装配精度要求。不好说一定要用哪一种。
如果位置精度要求严,无论是哪一种都要算尺寸链以及误差累积。A图是从一侧开始的误差累积,B图要找的中心同样是从两边分算过来的误差累积。A图工艺基准是一个面,只要形位公差控制住就OK,B图工艺基准是两个面,要控制两个面形位公差。加工找正还麻烦。因此我一般习惯采用A图表达,提前把公差设置好,工人加工也没有那么麻烦。见过有人画图经常用B图表示,而且没有对称度要求,堂而皇之要求工人对中加工,严格来说不严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知道设计基准与工艺基准的关系吗?设计尺寸与工艺尺寸是两种尺寸,好吧,上传个资料,这个资料里会解 ...

分不够扣了。。。

网友:
11楼通俗易懂   就是这么回事
工艺基准与设计基准重合(一致) 后面还有个测量基准一致  也是为了减少累计误差

网友E:
加工时的基准不一样,走刀得时候前者以长宽边为基准,后者以中心为基准加工两个孔

网友:
按标准标注法应当要按A图,

网友:
B在数控床子上加工要好一些,A在普通床子上加工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知道设计基准与工艺基准的关系吗?设计尺寸与工艺尺寸是两种尺寸,好吧,上传个资料,这个资料里会解 ...

你好!我是主机厂的,毕业几年很少有机会到加工现场,加上大学读书的时候不够认真吧,很多关于机械的东西不懂。感谢你的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工时的基准不一样,走刀得时候前者以长宽边为基准,后者以中心为基准加工两个孔

有困惑,感兴趣的是B图的刀怎么找到中点,仍然是以长宽作为基准找中心点吧。

网友:
计算尺寸链的时候不一样。封闭环不同。

网友:
两图都对,就是取得基准不一样,看设计需要了

网友:
A图 太繁琐了B图好些

网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 别人都是按B图标的 我就学着咯
不过我知道如果尺寸都比较严的话 还是B的好一点

网友:
B应该是有配合要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举个简单的例子给你。比如说你现在板子上都是6的过孔,对应的是下一个工件上相同位置的4个M5螺纹孔。也就是 ...

赞同,说的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加工工艺上来讲A图更合适。原则上要遵循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一致,
图纸交互才没有问题。你发的图里面没有 ...

有道理。。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不够扣了。。。

我也是呀

网友:
如果是设计图:
很多id都指出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不一样,可是哪种标注更合理取决于零件功能和装配关系。不知道这些,不能武断地说哪一种更合理。

做工艺的更喜欢A的标注方法,但我们的设计图纸首先要表达设计意图,而不是工艺过程。这是很多人的误区。

网友:
基准变了

网友:
有点区别,呵呵

网友:
基准不一样

网友:
定位基准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困惑,感兴趣的是B图的刀怎么找到中点,仍然是以长宽作为基准找中心点吧。

其实,B图加工时,首先是切一块板,然后放到加工中心的机床上,通过感应器对刀找到机床的中点(这是走程序来的),然后走到到左右两边加工,最后再回到中心点找孔的位置!(这是以中心为基准的加工方法,当然机床加工精度够高的话是可以直接以两边为基准加工的,加工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这图要是直接发到工人手中的生产图纸,还是A标比较好,要是没有数控床子,B标会被骂娘的。

网友:
同样的模糊,学习了

网友:
终于明白这方面了

网友:
读书的时候知道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但那时候没有具体的弄过设计,搞过工艺,不太能理解,毕业这么多年了,从事的工作离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工艺渐行渐远,现在有大侠提起来,才记起是有这些个概念,具体该怎么样确忘了

网友:
设计时,如果对称没必要时,建议按A图标注比较好。B图无论从普通机和数控机找正都比A 图麻烦,如果要量大,需要做工装时,B图工装更复杂。

网友:
B的标注是标准的,加工时一般不会出错,如果按A划线的话,边线直不直,或角方不方都会影响到孔的中心距离精度的。8 O# `1 f7 z# P- U/ X
我的见解不知合适不,呵呵。

网友:
基准不同,装配时会有麻烦

网友:
装配基准变了    五金模具的话应该以整套模具都一分中加工 这样就可以减少误差   单边过去的加工的话很容易出错

网友F:
什么年代了还划线,现在都是用机床上电子尺分中棒来搞定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没有数控就不干活了?或者说,来个毛坯铸件就不搞了?

网友:
基准不一样,误差的积累方向就变了

网友:
B对设计比较方便 ,A对加工好

网友:
基准,这个涉及到你怎么加工这个零件

网友:
要看实际安装的情况,和定位空间有关

网友:
我都用B图,,,,,,

网友:
A工艺 B设计

网友:
基准不一样
得看装配需要

网友:
可以那这个叫一下我的那些兄弟们,!

网友:
城霏霏 城城

网友:
根据基准需要选,A加工起来方便,

网友:
我现在都是按照B图绘图的,但是也有同事习惯用A图的标注方法

网友:
在满足零件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尺寸标注要尽量符合零件的加工顺序,并便于加工和测量
尺寸不要注成封闭形式,应选择最不重要的一段作为尺寸链的开口环,开口环不标注尺寸,以便积累所有尺寸的误差。精度要求不高,则另说了!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是这样,但是封闭形式是有的。

网友:
讲个简单的B图在solidworks里面不是完全约束的

网友(点评):
说实话,你的SW需要重新学了。B不时完全约束,A就是了?

网友:
不管是什么图,都要简明扼要,让看图的人不是一头雾水。
我没有看标准,如果我是划线人员/加工人员/质检人员,我都会认为B图很2B,A图很人性。
你选个吧。

网友:
A图与B图的基准不一样,当246尺寸发生变化时,孔的位置也将发生变化。

网友(点评):
大神的一句话可顶万金,要老前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年代了还划线,现在都是用机床上电子尺分中棒来搞定了

机床都没有还干什么活,生产力是在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