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关于渐开线

楼主(2013-05-13):
齿轮齿廓大部分用的是渐开线,我就在proe中用方程建立基准曲线画了渐开线,但是不懂方程的含义
,求指点啊!
方程:r=1
ang=360*t
s=2*pi*r*t
x0=s*cos(ang)
y0=s*sin(ang)
x=x0+s*sin(ang)
y=y0-s*cos(ang)
z=0
比如r=1是指单位圆吗?s指的是渐开线的周长吗?x、y分别指的是啥?
谢谢啊!

网友A:
参数方程,x、y是关于t的函数,一个t值对应这条曲线上一个点,对应的x、y值就是该点位置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方程,x、y是关于t的函数,一个t值对应这条曲线上一个点,对应的x、y值就是该点位置坐标。

虽然木有完全解决问题,但还是要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方程一看就是劣质教程上的演示方程。
建议楼主自己多看看基础理论的书,推导一下方程,极坐标下推渐开线 ...

嗯,我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方程,推导方程的人故意把基圆确定成半径为1的圆。容易误导人,写这方程的人自己是懂方程推导的,但别 ...

今天上课又讲了一次,我也发觉问题所在了,谢谢了啊

网友C:
以前还会些,现在给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还会些,现在给忘了

木有关系,我自己推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