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 一夹一顶车轴问题太多。

楼主(2013-05-13):
2cr13的16拉光。89长,现在夹持13mm,车台阶轴,外圆分别9和13。公差两丝。现在不是锥度变就是外圆尺寸变化。转速1300。进给120 。分粗精车。会不会跟顶尖的好坏也有关系。顶尖也是新的?宝鸡980tdb

网友:
能不能给看看现场照片。

网友:
尾座精度不够,解决方法为尾座顶尖不动。

网友:
第一,定位方案一夹一定要不得,要双顶尖!
第二,如果不想换定位方式,你就在轴夹持部分套一个开口钢圈,防止三爪卡盘把轴夹持部分夹变形。

网友:
夹的位置是不是用配车的软爪?如果夹得不正,顶正后车出来就会是楼主说的那种现象

网友:
尺寸变化跟顶尖的精度、顶紧力的大小、吃刀量、顶尖孔的质量有关系,锥度则跟床子的锥度、夹持部位舍否正、顶尖孔的质量等有关系。个人觉得顶尖孔的质量、顶尖的精度关系大点。

楼主:
夹持的部分还是普通正爪夹持的。但是夹持的工件外圆是毛坯,所以有些毛刺。不知道影响不。

网友(点评):
如果是毛胚,要切卸荷槽,车长轴才会正

网友:
跟顶针有关系的,还有尾座精度特别重要

网友:
你的爪子是镗过的软爪吗?
你夹的是车过的还是毛坯?
你的中心孔粗糙度可以吗?
你的顶针确认过没问题吗?
你的刀架确认没有斜度吗?
你的主轴确认没有跳动吗?
可能还有别的,这些都会导致车轴类零件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网友A:
这么短不用顶着车,夹着车就可以了,普车外圆差一点,沙皮打打就可以了。

哎呀是数车,直接车好了,不要顶了。

楼主:
一天了。还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短不用顶着车,夹着车就可以了,普车外圆差一点,沙皮打打就可以了。

哎呀是数车,直接车好了,不要 ...

只有14长不加工。所以只能夹持这么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14长不加工。所以只能夹持这么长。

2毫米伸30长都可以做,你那个不要顶,9毫米长出73,随便车车了,不要用尾座了,刀尖要锋利,0.2以下,一定要锋利。

网友:
换顶针,调尾座,降低转速,减少夹持部分夹4个长左右尽量少,你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