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在河水里能用的流量计,客户现有的转轮式流量计被淤泥堵住了

楼主(2013-05-14):
最近在找一个能在河水里用的流量计,客户现有的转轮式流量计被淤泥堵住了。他们虽然在上游加了一个40micron的滤网,但由于泥沙颗粒很小,在系统不工作的时候,小颗粒还是会淤积在转轮上造成堵塞。如果用电磁式的或超声波式的流量计花费又太大。不知道哪位大侠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可以给推荐一个便宜又好用的?

在下先谢过了!!

网友:
找水文站去!

网友A:
你是想采购成品还是准备自制?
如果精度不是很高可以自制,把叶轮放在水里,使用旋转编码器可以得到数字量,使用感应发电机可以得到模拟量。信号采集、处理就行了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用旋桨式流速计测流速,知道管道截面积,再编一个已知流速算流量程序。这样可以吗?

网友(点评):
这样可以,但需要实验支持。实际上,998大侠也是这么建议的。

网友:
没事就让它转几下。定下规则,定期清理淤泥。

网友:
涡轮式还是转子式?流量计需要定期清洗。

还有更便宜好用的吗?

网友B:
你想花多少钱买这个流量计,要求说明一下。。。wangjunca@163.com。说不定可以帮你想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采购成品还是准备自制?
如果精度不是很高可以自制,把叶轮放在水里,使用旋转编码器可以得到数字量 ...

谢谢回复!
比较理想的是采购成品。河水是被用在热交换器上面的,所以流量计是安装在管道里。
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花多少钱买这个流量计,要求说明一下。。。wangjunca@163.com。说不定可以帮你想象办法。

谢谢回复。基本要求是这样:
能接在1英寸水管上面
能在有淤泥河水流过的情况下至少保持一段时间不赌
有自己清洗功能或者便于维护人员清洗
精度要求不高
带低位和高位两个警报开关
理想花费在1000美元以下

网友:
不知道你是哪儿?如果苏州附近的就好了。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我可以满足你上面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