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带可以长时间连续磨工件吗

楼主(2013-05-14):
以前用砂轮做的磨尖机    准备用砂带试一试   没用过砂带,哪位用过指点一下

网友:
磨是可以的,但肯定要更换,因为砂带也是用沙粒黏上去的,使用过程中要掉砂,砂的尖角也会磨钝,关键是看你要多长时间更换和砂带质量的情况。

网友(点评):
磨直径2mm的铁丝 砂带可以用多长时间?

网友(点评):
什么牌子的砂带质量好一点?

网友:
还是用砂轮吧

网友A:
记得砂带主要用于板材零件表面拉丝工艺,砂带上沙砾的模数较高,只适合零件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砂带主要用于板材零件表面拉丝工艺,砂带上沙砾的模数较高,只适合零件表面处理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