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两个相同的零件展开图尺寸不一样

楼主(2013-05-14):
如题:
我制作了两个钣金模型,两个零件是镜像件,但是当我把他们分别展开后,发现展开尺寸不一样,

网友:
还有折弯半径和板厚

网友:
把病人请过来,让医生瞧瞧

网友:
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肯定有不一样的设置 要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嗯 楼上的说的都有道理 我检查了下 我的图和K因子有关,谢谢大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