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温度过高,液压缸内泄厉害,请教!

楼主(2013-05-14):
液压缸工作在高温坑道里,温度很高,液压缸工作时总是有内泄。请教各给大师,这是不是因为温度过高油液粘度降低导致的还是因为液压缸结构上的原因,通常得采取什么办法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
超过100度,要进行内外水冷,

缸体加外水套,螺旋形水路,

活塞杆改用无缝管,内进外出,

这是常规结构,没有其它措施,德国人也是这么玩,不仅液压缸,马达在高温环境使用,也是水冷了,

网友:
很简单! 在液压站的总回油管上接上一个水冷换热器! 我们单位的就是那么解决的!

网友:
油缸在高温处,必须采用水冷油缸。

网友:
温度过高时,液压油会因为长期使用而变质,损坏设备,导致无法正常运行或者漏液,原因可能是设备设计不护理,导致无法散热!

网友:
液压站回油管处加装风冷或者是水冷装置,也可以直接用独立油泵加散热器给油箱里的液压油降温,建议用水冷,效果比较好,要有一个大水池(根据实际情况定大小),冷却器有专门卖的,改造费用不高。如果需要技术支持可以联络我。杭州机械工程师 刘 QQ542716495

网友:
液压缸有没有问题?里面的油封坏掉也能造成内泄

网友:
高温高温,要看高到多少。单独的液压缸与密封件耐到200度没问题的,密封件以氟橡胶或聚四氟乙烯材料。但是液压油是受不了的,需要对油冷却。

网友:
油温过高,泄漏量必然会加大.

网友:
不知道你的油温达到多少,也不清楚你液压缸活塞采用的什么密封圈.

高温下,液压油黏度降低,是一个原因.
高温导致密封性能降低也是一个原因.

建议增加回油水冷装置.

网友(2013-06-28):
温度一高,油粘度下降,密封效果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