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在河水里能用的流量计,客户现有的转轮式流量计被淤泥堵住了

楼主(2013-05-14):
最近在找一个能在河水里用的流量计,客户现有的转轮式流量计被淤泥堵住了。他们虽然在上游加了一个40micron的滤网,但由于泥沙颗粒很小,在系统不工作的时候,小颗粒还是会淤积在转轮上造成堵塞。如果用电磁式的或超声波式的流量计花费又太大。不知道哪位大侠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可以给推荐一个便宜又好用的?

在下先谢过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大概没有现成、可靠的产品,要自己解决,

说一下我以前怎么解决这类的?我自己设计过转轮流量计,也是给混浊河水用的,转子是铝的,线切割的,但要拿到流体实验室去标定一下,否则不知道曲线是什么,知道曲线以后就可以用了,外壳是树脂的,用5年没问题,

在同轴上,你自己设计一个简易编码器,用八道格雷码写一下就可以了,缩微到小的光盘上,激光读取就是了,再变换成二进制,就可以给计算机了,

关键是内壳体里面,我用了两个气嘴,定时吹一下,让转子高速转一下,就可以每个转片吹干净了,

这类东西,自己玩一个结构,很简单,可以用好多年,也不费事儿,

在米国就常与相邻格子里的鬼子聊这些,他们有业余时间修理飞机的,修理快艇的,设计各种离奇古怪的玩意的,

国人主要是不爱玩,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 ,从开始设计到成型的周期有多长啊

网友(点评):
这类东西,有一天就设计好了,速度低的,用直叶片转轮,四氟的翻边轴套,那个码盘以前要手工画,再照像,现在是打印的,一分钟就打出来了,变换器现在都是现成的了,可以买,以前给某公司设计,他们有厂子加工

网友(点评):
这么快! 那个标定曲线 也得和流体实验室熟吧! 您说画码盘就是做个转速传感器吗?

网友(点评):
气嘴是亮点,大侠没申请个专利?目前俺还没发现市场上有这样的流量计呢,要是有了确实很实用。

网友(点评):
这种随手解决的问题,没必要申请专利,没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大概没有现成、可靠的产品,要自己解决,

说一下我以前怎么解决这类的?我自己设计过转轮流量计 ...

大侠,您这是高段玩儿法啊,连传感器都自己设计,有意思。
俺请教一下,那两个气嘴是怎么驱动的,配气泵吗?还是留好位置,需要的时候或定期用现场的气泵吹一下。
俺就盼着能跟那样的鬼子做邻座了,思路开阔。不过网上能跟998大侠这样的人物交流也有同样的效果

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格雷码而不是直接用二进制码,搜了一下,原来如此:
自然二进制码可以直接由数/模转换器转换成模拟信号,但某些情况,例如从十进制的3转换到4时二进制码的每一位都要变,使数字电路产生很大的尖峰电流脉冲。而格雷码则没有这一缺点,它是一种数字排序系统,其中的所有相邻整数在它们的数字表示中只有一个数字不同。它在任意两个相邻的数之间转换时,只有一个数位发生变化。它大大地减少了由一个状态到下一个状态时逻辑的混淆。
这个好像以前上学的时候也学过,不用就忘记了。。。

网友(点评):
气嘴的问题,接一个小气罐就可以,船上有压缩空气,引一个管过来就可以了,可以定期吹一下,手动也可以,配一个小定时器也可以,有数字式的,设一个世界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哈哈,格雷码问题有书讲这个的,我画过马盘,设计过变换电路,

楼主:
今天一个供货商提供了一个可以拆开清洗的设计。

网友(点评):
我还用过一种‘转盘过滤器’,每隔一段时间,转下一个工作位置,同时清洗上一个位置,这种结构很多,随便用哪个都可以,你这个不属于技术难题,哈

网友:
楼上的提到米国   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能给愚人解释一下吗?  谢了  请赐教。

网友:
日本人对美国的称谓,日本用“米”来代表American的me,所以称“米国”。其实日本人为什么把美国叫“米国”这个问题,蒋介石先生早在70多年前就已经回答过。1934年7月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的题为“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讲中说过这么一番话:“日本为要并吞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可这到他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的国策。他叫我们中国叫‘支那’,这‘支那’两字,照日本话是什么意义呢?就是半死人!可知他眼中就没有我们中国,所以不称我们中国为中华民国,而始终叫我们为‘支那’。其次,他叫俄国叫什么呢?他叫‘露西亚’,露是雨露的露,这个‘露’字,是表示什么意义呢?他就是自比日本为太阳,将俄国看作是露水,太阳一照到露水,那露水马上就要乾!由此可见日本的国策,早已决定,他非消灭俄国不可。再看他叫美国叫甚么呢?我们是叫‘美利坚’,而他日本则叫‘米利坚’,亦叫做米国。米原来是人们一种必需的食粮,他拿这个字来叫美国,意思就是决心要把美国吃下去!” 不知道是不是美国人相信了蒋委员长的说法,反正战后日本与美国签订的所有条约中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日语正式翻译是“アメリカ合众国”,即不美,也无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大概没有现成、可靠的产品,要自己解决,

说一下我以前怎么解决这类的?我自己设计过转轮流量计 ...

大侠,正所谓会的不难。这个问题技术上真不是难题,可用到的时候没有还得自己弄就不方便,特别是客户催着要东西的时候。
俺看到的一些专利都没什么难的,还有一些轴承拉马的专利,俺根本看不出来专在哪里,但人家就先申着了,以后甭管谁用这种结构都能收钱。。。俺本人虽然不赞成这种做法,但大势所趋,你不申有人申,将来用到还得给他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