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出钣金件工程图

楼主(2013-05-14):
我做了一个天圆地方的钣金件,现在要出成工程图制作,可是在工程图中却发现钣金件的展开图不是完全在一个平面,而是有一定的斜角,我怎么也调不出来正确的视图。还有就是我在展开的钣金件工程图中无法标准尺寸,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大家帮忙指导一下。
1.

2.

3.

4.

楼主:
这是源文件

网友:
1。其实是在一个平面上。你看到的角度是标准试图参照的右基准面跟你的模型之间有角度问题。
2。能标注啊。只不过,弧线部分的标注是个问题,可能需要作辅助线。

网友A:
你是做工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工艺的吗?

我现在是需要将其展开图标注好尺寸,用于车间放样下料制作一个下料接头。可不知怎样把尺寸标注出来,特别是圆弧和斜线处,真不知咋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需要将其展开图标注好尺寸,用于车间放样下料制作一个下料接头。可不知怎样把尺寸标注出来,特别 ...

这个确实有点难啊!

网友:
等待高人详解

网友:
在工程图里选工程视图-相对于模型-然后选择模型上一个基准面就行了

楼主:
刚才找到了把钣金件展开的平面图放在工程图中的方法了,就是在如图在标准视图框下选择“平板样式”这个选项。只是剩下尺寸标注的问题还是无法搞定,我只能标注出这几个尺寸,其他的以标注是就提示错误了,还得请大家来交流一下,等待大侠帮忙了。
1.

2.

楼主:
请高人来 帮帮忙吧

网友:
呵呵呵,也是在学习中。

网友:
发个给我弄弄

网友:
希望高人能够站出来。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3-12-03):
楼主你打算让车间的员工先下料再上普冲啊 其实这个零件不用做展开图到工程图上 只用把成型尺寸做好就行了 展开就直接上数冲好点的就激光割了

网友(2015-03-04):
大侠找到方法了吗?  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求指教?还有放样画的线怎么办??

网友:
cad上应该很好标

网友(2015-04-09):
没遇到过,利用自动标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