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石墨轴承使用问题

楼主(2013-05-14):
如图,为一滑动轴、轴套配合,轴每分钟6次在轴套中往复运动,长久不停机工作,低速,轻载。

以前,轴、轴套用Cr12Mov  真空淬火处理,高精度内外圆磨加工,配合间隙为0.01,定期加油,应该说使用情况还算可以。

现在,有人向我推荐导向套采用石墨轴承,说是这样更加合理,不用加油,寿命更长,配合间隙为0.02。

我在网上也搜了一番,但有关石墨轴承的文献资料可以说少之又少,生产石墨轴承的都是一些名不经传的小厂。现在求问于各位大侠:石墨轴承使用情况如何、寿命有无保障,选用石墨轴承应注意哪些问题?深切期待各位给予指点迷津。。。。。。

网友:
轴和轴套用同一种材料?上方没有自动润滑的油杯?石墨轴承先不说,导向套可以用锡青铜的材质,内孔加工油槽,上方加自动润滑油杯,简单成本也低。当然也可以用加了固体润滑剂的导向套,像工程车辆上面的自润滑导向套,成本略高一些。另外要考虑到工况、精度、高可靠性什么的,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也不是不可以用同一种材料,但是建议别用。同种材料性质相同,易发生微观作用,加速磨损,还有就是硬度匹配的原因。

网友(点评):
据资料介绍,青铜有遇热收缩特性。如果间隙过大,精度难以保证;间隙过小,温度升高,青铜套收缩把轴卡住如何是好?

网友:
差不多就是一般用的无油自润滑轴承

网友A:
石墨轴承用在不需要维护的场合或者高温润滑场合还是比较合适的,要看看载荷到底怎样,石墨偏软,可以用其他材料,例如铜做基体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应该是“镶石墨的铜套轴承”。

网友(点评):
是的 如果纯用石墨的话,除非你的力很小,因为石墨呈片状,容易产生宏观滑移

网友B:
高温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温环境?

空调车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墨轴承用在不需要维护的场合或者高温润滑场合还是比较合适的,要看看载荷到底怎样,石墨偏软,可以用其他 ...

铜套上分布蜂窝状石墨

网友(点评):
手机回复老出现重复状况

网友(点评):
建议使用高力黄铜带固体润滑剂的铜套!硬度比一般铜要硬点!适合低转速,高承载,安装之前建议放在润滑机油里面浸泡一会,让固体润滑剂充分吸收润滑油,加强私用寿命,我们公司就生产这种铜套,www.jxwxzc.com

网友(点评):
下载手机客户端。

网友:
米思米样本上有那种蜂窝状话石墨的

网友(点评):
书上确实是有,但对其介绍也是语焉不详,无法让人疑窦全消

网友:
纯石墨的轴承没有见到过,铜套镶嵌石墨或者二硫化钼的比较多,这种轴承号称是无油轴承,它虽然具有自润滑能力,但最好是加油,只是加油周期比普通的轴套要长很多。
不需要加油的轴承还有很多,比如常见的无油衬套。有配合表面为锡青铜的,也有聚四氟乙烯的,都不需要加油润滑。
还有一种塑料轴承,也不需要加油,比如iGUS的塑料轴承,号称是免维护的,在其载荷范围内工作,至少能用20年,我们输送线上大量使用这种轴承。

网友C:
用直线滚珠导套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直线滚珠导套行不?

应该可以,请提供更专业的意见

网友:
我们现有翻车机转子轴承就是用的铜套上加石墨   用了几年了  上月才换过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请提供更专业的意见

专业不敢说,轻载、低速 我认为还是比较适合的,因为是标准件、互换性好,寿命也较长、微量脂润滑就能搞定

网友(点评):
有无好的产品推荐?样本请发至e-mail :machine8888@163.com

网友:
其实更可以建议直接用直线轴承,费用也不高,精度,高可靠性都可以

网友:
直线轴承也可以把,就是成本如何

网友:
建议改用工程塑料轴承

网友D:
石墨镶嵌轴承的主要工作应用是重载低速,石墨起润滑作用,加油的情况下滑动摩擦系数更低,机械性能主要靠基体材料保证,能用直线轴承的地方肯定能用这个,直线轴承的成本要低多了,我是不太理解,你们的设计,轴和轴套用同样的材料?那么维护更换是为了保护套还是保护轴?费解

网友:
我认为是可行的

网友:
可否考虑使用尼龙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石墨镶嵌轴承的主要工作应用是重载低速,石墨起润滑作用,加油的情况下滑动摩擦系数更低,机械性能主要靠基 ...

      谢谢大侠指点。这是参考国外设计,以前用45调质后镀铬处理,磨损较快,后来外国老板要求改成硬料,效果好些,磨损没有那么快。至于其它考虑则是没有的。
    商家说是高力黄铜,这次报价仅为钢套的1/4,石墨轴承主要产在嘉善一带,长久以来对浙江五金有种不好的印象,因此到现在难以决定是否用石墨轴承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这是参考国外设计,以前用45调质后镀铬处理,磨损较快,后来外国老板要求改成硬料, ...

高丽黄铜,CuZn25Al6Fe3Mn3,同一个牌号也有3种不同类型,主要是硬度不同,你可以让他们提供HB≥260的,耐磨性最好的,嘉善做这个的很多,按行规是要求尺寸全检,出材料报告的,如果你的量还可以,一般都还比较认真的,当然遇上极品另算。
价格和质量一直是相互联系的,你这个使用要求其实不高,如果实在不放心,开发找我,拼价格找别家吧

网友(2025-01-17):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5-07-02):
主要因素是精度要求。若可以放宽,一般的自润滑轴承都可以用,无需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