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零件转换的工程视图图层设置问题

楼主(2013-05-14):
请教零件转换的一个工程视图中要是有轮廓线、虚线和剖面线怎么把它转为3个图层(每个图层都有自己的设置类型)的视图,就是说这个视图中零件外轮廓 虚线轮廓 和局部的剖面部分可以分别单独在不同图层中。我用的2012版本,现在只要是点一下视图的一个边就会显示整个视图全部选中,怎么能实现图层分开。图层设置和图层映射我都自定义设置了,我是为了能转换为CAD的DWG图,希望能直接在CAD中应用。现在我是转DWG后要在CAD图层管理器中再重新改变图层才可以,请教高手帮助!非常感谢!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A:
做个映射就可以了,转出去直接变成你CAD里的层

网友(点评):
你说的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点评):
映射我做了,在CAD里可以直接打开用,但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转到CAD里线宽都变了,比如我定义的轮廓线是0.5mm转后就成0.15mm了,还有哪里要设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映射就可以了,转出去直接变成你CAD里的层

你好  能说的具体点嘛。。。。我也不懂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映射就可以了,转出去直接变成你CAD里的层

映射我做了,在CAD里可以直接打开用,但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转到CAD里线宽都变了,比如我定义的轮廓线是0.5mm转后就成0.15mm了,还有哪里要设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映射我做了,在CAD里可以直接打开用,但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转到CAD里线宽都变了,比如我定义的轮廓线是0. ...

转出去后,线型线宽以CAD中的层为准.所以你要多宽,在CAD中设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