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o 如何分割实体曲面

楼主(2013-05-14):
如何将一个实体的曲面分割成两部分,两部分都保留
比如将此长方体的一个面分成两部分,但是两部分的实体都保留
会的大哥教教我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如何将一个实体的曲面分两次拷贝,
再分两次切割,第一次切第一个拷贝面的其中一半,
第二次切第二个拷贝面的另一半,
这样,
一个面分成两部分,但是两部分的实体都保留了...

网友:
这个简单嘛,在曲面中间做一个分型面,好像模具那样子的分型面,然后实体化切除,一次保留左边一次保留右边,装配起来不就左右边都有了~~

网友:
选中一个平面,然后进行编辑-实体化就行!

网友:
趁此机会学习,谢谢了

网友(2015-01-27):
这个还没搞过,期待高手

网友:
最笨的办法就是:原本长是10的    你特意画成12的  中间你再去材料2个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