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底钻该怎么磨?

楼主(2013-05-14):
钻一孔要求度部基本上是平的,各位教教我怎么磨钻头,最好给个图。谢谢!

网友A:
你都没说做什么材料的,我钻过黄铜的料子的~

网友:
还有刀具本身是什么材料的?你准备什么参数加工零件?什么设备加工?什么刀柄装夹?

网友:
有三个刃,现在很少人会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说做什么材料的,我钻过黄铜的料子的~

不好意思 ,是45号钢

网友:
我也不会磨  普通高速钢钻头 45#钢

网友:
不太会,想了解下

网友B:
平底钻好多品牌有标准品,一般都是四面式的头部,带比较大的刀尖倒角。一般用在曲面或斜面上钻引导孔(例如曲轴油孔的加工),免去了用铣刀先铣小平面,再用普通钻头打引导孔的工艺,省了一把刀。但这种平底钻长径比都是3XD。如果是长径比大的平底孔,一般都是先钻再加一把平底铣刀把底面铣平。至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希望各位大虾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底钻好多品牌有标准品,一般都是四面式的头部,带比较大的刀尖倒角。一般用在曲面或斜面上钻引导孔(例如 ...

终于有图了,多谢!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以为把钻头磨平就可以了。。。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