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不锈钢浇铸件外圆145,断续车削,用什么刀片比较好?求教onelee

楼主(2013-05-14):
请教:316不锈钢浇铸件外圆145,要车到138,断续车削,用什么刀片比较好,切削参数?大侠连钛合金的杯子多能做,一定会给我一个好建议的。

我现在用的是京瓷的PR1125,WNMG080408MQ的刀片,S300,F0.1,一刀3mm   Z-30   .    一个刀头只能做2个就废了。

网友:
这个东西难搞,不锈钢断续车削很头疼,我以前像这样我就用手磨刀乱搞的。

网友:
若你把图纸发上来,我想会好产考点。

网友:
走刀慢了么,0.4试试

网友:
316断切很难搞,可以的话先用铣床把断切点去除掉。
我用432的刀片,直径120,端面断切余量2mm。线速90,f0.15,一刀切0.7,共3刀,一个刀头大概能干5件。也试过一刀见光,可是和你一样,干2个刀头就废了。

网友:
兄弟,车不锈钢的,黛杰很好车,具体是什么材质我忘记了,好像是JC8015

网友:
不光是刀片问题,切削液也很关键。
建议找专用的切削液试用。

网友:
居然点名求教,我就说说我的关点吧,316铸钢不是很好车的,废刀是正常的,断续加工更废.我们一般车断续刀尖用1.2,刀口相对于钢件刀口锋利,一百多直径,开粗线速度用60到70自己换算下转数,我一般爱用G50最限速和G96,吃深和走刀自己撑握,推荐山高的一种刀片,抗冲击和耐磨性都不错

网友:
等到公司拍张刀片的包装盒给你看

网友:
铸件容易有硬点和沙眼…碰到哪个都坏刀!建议大吃刀

网友:
不要用刀片,直接用YG8手磨刀,成本会低很多。事先准备好几把刀。效率也不低。

楼主:
谢谢onelee,和论坛的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