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8+0.02的键槽,请教

楼主(2013-05-14):
刚才在社区看了个帖子,说加工平底孔的问题,大家都说用键槽铣刀加工比较好
我才明白我们公司平常用的两刃铣刀就是键槽刀
问一下大家:
如果铣8+0.02的键槽
直接用8的键槽刀一刀拉出来会不会宽度大很多?
平常我们铣键槽都是用7的铣刀两边走出来的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仁者见仁,之所以走两边,是因为走完一边之后可以先量尺寸,精密的尺寸以此来得到控制,而如果一刀走完,基本上如果机床不行,刀具不行,进给不合适或是深度不对,都会很容易造成尺寸超差!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哈,你可以从其他方面想想

网友(点评):
走两刀对称度怎么保证呢

网友B:
8的铣刀做出来正常都是负公差的,肯定是用8以下的铣刀2边走,当然有时候会做出来正好,那说明啥呢,那铣刀没做到标准 做大了,或者主轴有轻微摇摆(当然也可能是夹套夹刀具产生的),两边铣稳定

网友(点评):
似是而非,没有搞清楚立铣刀与键槽铣刀的差别。

网友(点评):
一般立铣刀是h公差,键槽铣刀是e公差。h公差上限是0位。

网友(点评):
多谢两位前辈指教啊

网友:
3楼已经收的很清楚了

网友(点评):
打错了 ,是说的很清楚了,承蒙害怕大侠来光顾 ,小弟的荣幸

网友:
这要看你的铣床精度了,精度较高的用8个的铣刀直接洗就行。

网友:
一刀走过来估计不行 会超差。

网友:
无论我们的设备精度有多高、刀具制造精度多么高、装夹误差多么小、切削参数多么合理,我们一般用D6的刀双边铣,不做很理想状态下的工作,只做稳当下的工作!

网友(点评):
这样做有效率么?还有刀的强度问题。

网友(点评):
一般都有光洁度问题了,粗精加工光洁度好,尺寸调好了相当稳定,效率其实不会低,我们也都这么做

网友:
一般不会大,要精度好,可以用6厘刀粗铣,8厘刀精铣。

网友C:
这个帖子的讨论应该先搞清楚立铣刀与键槽铣刀的区别。
键槽铣刀的规范用法应当是浅吃刀,多次往返进给,用的是端面切削刃。
如果像立铣刀一样用柱面刃切削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的讨论应该先搞清楚立铣刀与键槽铣刀的区别。
键槽铣刀的规范用法应当是浅吃刀,多次往返进给,用 ...

谢谢老师的解答
我们是普通铣床,如果只能浅吃刀,我觉得还是从小一点的铣刀两边走会快一点

网友(2013-08-20):
不知道键槽铣刀与普通铣刀有何区别?

网友D:
键槽铣刀公差都是下公差,有两种,d8,e8,d8尺寸小点,

有种方法不知道行不行,你可以试试,先用7mm铣刀铣槽,然后换8mm精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键槽铣刀公差都是下公差,有两种,d8,e8,d8尺寸小点,

有种方法不知道行不行,你可以试试,先用7mm铣刀铣 ...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用小铣刀分几次拉出来的
前面伏枥老师说可以用8的键槽铣刀浅吃刀
不用换铣刀就可以加工出来
我考虑如果是浅吃刀只有用电脑锣加工才划算
用普铣浅吃刀加工应该会比较慢

网友(点评):
我听过以前以为师傅对我说过浅切刀,分两把刀是我模糊记得从书上看来的,

网友D:
我没开过床子,模糊印象普通铣床横向刻度是0.05,你只有0.02的公差,莫非你的床子装了较好的数显尺,

或者师傅特稳,特仔细,

我想象用8的铣刀磨小到7.8,粗铣,再用8的铣刀精铣

呵呵,毕竟是书本的,凭想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开过床子,模糊印象普通铣床横向刻度是0.05,你只有0.02的公差,莫非你的床子装了较好的数显尺,

或 ...

我见过的电子尺一般都显示到小数点后面三位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8的铣刀做出来正常都是负公差的,肯定是用8以下的铣刀2边走,当然有时候会做出来正好,那说明啥呢,那铣刀没 ...

这个不仅仅是看刀具的。还要看主轴的精度及刀具装夹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仅仅是看刀具的。还要看主轴的精度及刀具装夹精度的

机床不好   刀具装不好,这不在考虑范围内 ,主观因素问题

网友:
用键槽铣刀一次到位,不会超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的讨论应该先搞清楚立铣刀与键槽铣刀的区别。
键槽铣刀的规范用法应当是浅吃刀,多次往返进给,用 ...

学习

网友:
3楼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仁者见仁,之所以走两边,是因为走完一边之后可以先量尺寸,精密的尺寸以此来得到控制,而如果无心
无心磨床加工也是可以的

网友:
话说截止阀指示杆键槽可以用镗床加工吗

网友:
这样的深度4.5mm的是否能用键槽铣刀一刀铣出来呢

网友:
可以用进口铣刀做个试验

网友:
我们使用小铣刀两边走,一般利用铣床上的数显来控制两边的对称

网友:
好的东洗

网友:
一刀铣削的话,当机床精度低时,有时加工出来的尺寸可能是8.2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