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Y9.5 ,求助

楼主(2013-05-14):
G40Y9.5
这段谁知道先取消G40还是先执行Y9.5然后再执行G40?

网友:
数控,不懂,但是请修改标题,你会浪费很多人的时间,也许高手路过就错过了。

网友:
你能把完整的指令发上来?你直接它们分两行就可以了啊

网友:
先取消再执行。可以自己实验下。

网友:
打单节运行看余量,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是取消道具补偿命令,一般程序结束时候抬完刀后的程序,实质是取消对刀具的半径补偿

网友:
这不是先后的问题,g40 是取消刀具半径补偿,必须有移动指令  后面必须加坐标而且只允许G0和G1状态 ,不能走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