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研发一项目,遇到铝合金材料选用问题

楼主(2013-05-14):
正在研发一项目,遇到铝合金材料选用问题,请各位大侠们支个招!
产品要求如下:
1、加工成壁厚1-3mm左右的壳体,宽40mm、长在900mm左右
2、表面需要氧化,其表面质量跟IPAD外壳差不多,同样也是产品的外壳
总体加工数量很多,只能提供这么多信息,请大家出点高招,要是再提供点工艺思路那就更好了!

网友:
AL5052,表面阳极氧化
苹果就是

网友:
有多厚,我帮你加工。楼主在哪里?

网友:
有多厚,我帮你加工。楼主在哪里?QQ307918276

网友:
直接开模冷拔,或者是找个铝型材厂看有这样的料没

网友:
不知对变形有没有要求,如果要求高,不管用哪个牌号的,最好用进口铝合金。

网友:
工件细长,不知道工作环境,是否有其他要求。

表面处理好做,阳极氧化可以解决。

网友:
我们也做过了,找了一家做的,冲压模开好就好了啊!一冲一个!

网友(2013-07-05):
用神户制钢5052H112 最薄是4MM 如果有需要您可以找我,我可以提供样品~QQ443798273  平整度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