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频谱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变频带?

楼主(2013-05-14):
在轴承的内圈损坏频率两侧通常都有间隔为转速的边频带出现,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变频带?是什么原理呢?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解疑,谢谢。

网友A:
楼主是又一个资深潜水员,哈。
这个问题俺想了一下,一时没想明白。可能要知道轴承的运动规律,在主轴运动时,那些滚子到底是怎么运动的?
轴承内径缺陷频率的计算公式是 滚子数量/2×转速×(1+滚子直径/轴承中径×接触角余弦),根据经验边频带确实是转速,但为什么呢?
期待高人来解释。楼主自己也研究一下。

网友:
边频带是不同频率调制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又一个资深潜水员,哈。
这个问题俺想了一下,一时没想明白。可能要知道轴承的运动规律,在主轴运动 ...

以在下之愚见,边频实际上是多个滚子与轴承内外圈周期作用之和。“1+滚子直径/轴承中径×接触角余弦”可以这样理解。每旋转一圈,内径复位,滚子子变动位置为“滚子直径/轴承中径×接触角余弦”,此位置影响滚子支撑位置,故与缺陷相关耳。X转速之后,即得到转速倍数的关系。X滚子数量,因为n个滚子独立影响,等距叠加。/2,是因为滚子公转频率是内圈频率的一半,当然,这里没有考虑修正滞后偏差。至此,吾疑工具人大侠公式似有误,“1+滚子直径/轴承中径×接触角余弦”疑为“1-滚子直径/轴承中径×接触角余弦”。不知吾之判断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在下之愚见,边频实际上是多个滚子与轴承内外圈周期作用之和。“1+滚子直径/轴承中径×接触角余弦”可以 ...

大侠这么一说,俺又翻了一下书,核实公式应该没有错。
轴承外径缺陷公式是:滚子数量/2×转速×(1-滚子直径/轴承中径×接触角余弦)
大侠再跟俺一起琢磨琢磨

网友(点评):
上面可能是你输入错误了,把减号搞成加号了

网友(点评):
大侠,我也没搞过这个东西,仅仅根据运动关系推导一下。边频的概念还不是太了解。讨论如有不到之处,还请大侠莫要见怪

网友(点评):
我逻辑搞颠倒了,实际上就是看同一个滚动体什么时候再接触那个位置。

网友A:
昨天晚上上网查,发现一篇资料这样讲,因为内径缺陷会随主轴转动进入/离开受力区域(load zone),所以内径缺陷会有主轴转速频率的边频带。视不同情况,也有轴承定位笼(cage)或者滚子的边频带出现。

这解释的也明白也不明白,还得琢磨。也盼高人能点醒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晚上上网查,发现一篇资料这样讲,因为内径缺陷会随主轴转动进入/离开受力区域(load zone),所以内径缺 ...

内径缺陷公式,你说的这个是指内径只有一个缺陷,或者说缺陷只有一个变化周期。所谓的公式推导,是基于每个钢球都是独立的,理想大小是不一样的。针对每个钢球研究,都有一个滞后性,所以有减去余弦乘积的一项。因为如果不存在圆周旋转滞后的话,应该是两圈一个振动,所以要/2。这个之后和行星齿轮的公转与自转原理一样。当有n个钢球的时候,就要乘以n了。

网友(点评):
那两个公式一个是内径的,一个是外径的,不一样的。俺也想到行星齿轮的原理了,谢谢大侠参与讨论,何怪之有 ^_^

网友(点评):
内外径相差一个正负号

网友(点评):
我推导错了,实际就是行星齿轮的东西

网友(点评):
滚动体滞后,应该是内径同一位置在2圈之内就与同一滚动体接触才对,逻辑搞反了,十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