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轴,轴的外圆中间车油槽

楼主(2013-05-14):
一根轴,轴的外圆中间车油槽,两端25长,没油槽。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在起刀位始终会出现一个环形的槽。图子要求两端不能有环形的槽。大侠们出出点子。

网友A:
是车削8字油槽吗?我们刚搞定这个。可以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车削8字油槽吗?我们刚搞定这个。可以交流下。

不是八字油槽,就是简单的油槽。设备只有数控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车削8字油槽吗?我们刚搞定这个。可以交流下。

不是八字油槽,就简单的油槽。设备只有数控车床。

网友B:
h283789796 发表于  7 小时前
引用 网友A:
是车削8字油槽吗?我们刚搞定这个。可以交流下。
不是八字油槽,就是简单的油槽。设备只有数控车床。...

内孔的吗?数控车?求编程事例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可用车铣复合加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孔的吗?数控车?求编程事例

M03 S150
T0101
G0Z100
X9.9
Z-2
G33 X10.3 W-20 P20 H10
G33 U0.2 W20 P20
G33 U0.2 W-20 P20
G33 U0.2 W20 P20
G33 U0.1 W-20 P20
G33 U0.1 W20 P20
G33 W-20 P20
G33 W20 P20
G33 W-20 P20
G33 X9.9 W20 P20
G0 Z100.0
M05
M30
以上是内孔10.0导成20的内8字槽,用的是广数928系统,如果以上程序加工出来有不同步乱刀,那就打电话叫厂家升级系统,还有8字槽两端转角太死的话,就把参数里面螺纹加减速时间调到300左右,不过实际导成会比编程的短一点。编程时候加进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八字油槽,就简单的油槽。设备只有数控车床。

用G92螺纹循环就好了。退刀加大一点

网友:
用普车就行了

网友:
用G76或者G92车牙,X轴先移动到指定直径,接着主轴旋转一周寻找同步信号,然后是Z轴进给,你说的那个多余的槽就是在等同步信号时留下的。而用G32车牙,第一个G32指令也要等待同步信号,但是在接下来的第二以及以后所有连续的G32指令不需要等待同步信号,这样他就不是车出那个多余的圈了。不知道这样解释清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M03 S150
T0101
G0Z100

谢谢 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