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内径以下的气缸一般怎么加工?

楼主(2013-05-14):
请教个问题,哪位大侠了解气缸或者液压缸100内径以内的一般加工工艺?
学习一下!

网友:
没涉及过,看看大侠们解答

网友:
车,镗,绗

网友(点评):
没有错,只不过现在没有办法才这样做。

网友:
楼上的工艺没有错,不过那是不上批量的做法。
大批量的专业制作,气缸和油缸的做法不同。
气缸一般用铝合金挤出型材。简单的是个圆筒,漂亮一点是圆筒四周带4个拉杆穿孔。
有种微型气缸的缸体用精密薄壁无缝钢管做。这种精密无缝钢管要先冷拔,最后穿芯辊压成型。
油缸则普遍用外模内芯冷拔,然后内孔珩磨。
各种方法做出来都是很长的缸筒,按气缸和油缸行程需要截断使用。
缸径也不是只到100毫米,再大的,譬如缸径300毫米的油缸缸筒,也可以用这样制作的缸筒。
另外,气缸、油缸活塞杆现在一般也都用表面淬火磨削后镀硬铬的光圆钢,截断后加工两端的方法制作。
这种光圆钢,和用来做圆导轨的是一种东西。

网友(点评):
学习了! 感谢伏枥老师,以前一直用气缸,不知道怎么作出来的,呵呵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伏枥老师傅的指点 有时间去常州一定得去拜会学习!

网友(点评):
挤出型材以前其他地方也用过,这方面也想过,但是没有实际用到过这方面,谢谢彭老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
四楼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缸一般用冷拔管,内壁很光滑,而且有精度要求!要求高的话还可以珩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