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铣床铣头角度调整,请教

楼主(2013-05-14):
大家好。立式铣床铣头的角度可以在垂直面内调整一定的角度,有谁知道调整的原理吗?最好能给出机械原理图或者是机械结构图。谢谢。

网友A:
立铣床头摆角度,因为扭动的杆断掉了,我拆过更换过,是涡轮和蜗杆转动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铣床头摆角度,因为扭动的杆断掉了,我拆过更换过,是涡轮和蜗杆转动配合的

谢谢哦。有没有结构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