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和不镀锌内螺纹检测方法,这一块总是比较迷茫

楼主(2013-05-15):
求教镀锌和不镀锌内螺纹检测方法,比如M56黑母和镀锌母。

用游标卡尺测量内孔,内孔多大算是合格范围呢,求教。公差6H或者7H的。求教。这一块总是比较迷茫。

网友A:
标卡尺测量内孔?还是内螺纹?一般控制螺纹的镀前尺寸按降低一个等级控制,如“6g按6e,6h按6g来控制,但是镀层太厚就不行;螺纹中径与镀层厚度的变换关系为4倍关系,而6g与6e,6h与6g的公差带一般差0.032

网友B:
不是有螺纹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螺纹规吗?

我们不生产螺母,外购螺母,和我们自己车的螺栓配套,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卡尺测量内孔?还是内螺纹?一般控制螺纹的镀前尺寸按降低一个等级控制,如“6g按6e,6h按6g来控制,但是镀 ...

内螺纹,小径啊   是不是,我不是特别专业

网友A:
不是小径,螺纹主要控制中径,所说的等级指的是螺纹中径的等级。如:M10-6h指的是M10粗牙外螺纹,螺纹公差等级为6h,这是如果螺纹需要镀层,则可以按6g加工;如果是内螺纹则6H按6G加工。

网友(2015-09-20):
引用 网友A:
不是小径,螺纹主要控制中径,所说的等级指的是螺纹中径的等级。如:M10-6h指的是M10粗牙外螺纹,螺纹公差等 ...

这样的描述有理论根据吗,我现在也电镀产品机加工时的螺纹控制发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