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制作的流水线细节图

楼主(2013-05-15):
这是使用国标铝型材制作的倍速链流水线中的一段,电机和倍速链已经装好。细节应照的还算清晰。不知道还可以优化吗?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用料太奢侈

网友(点评):
有什么改进意见?

网友A:
上下纵向的四根型材可取消,下面用脚杯固定并调水平。上面的两根型材取消掉后护边可考虑带凸缘的倍速链型材来做(就不需要单独做护边了)。考虑取消型材后强度略有下降,某些位置可用4080角件固定。电机可以直接装在轴上。去掉链轮链条。从动端可用另外方式固定并长进。
一点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B(2016-08-03):
引用 网友A:
上下纵向的四根型材可取消,下面用脚杯固定并调水平。上面的两根型材取消掉后护边可考虑带凸缘的倍速链型材 ...

正好最近也在做一个倍速链线体,之前没有做过,还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1.电机是用空心轴的吗?如果直接固定在轴上,会不会因为电机与轴不同心而卡住转不动?
2.这个铝合金减速电机选哪个品牌的比较好?

谢谢!

网友(2016-09-22):
引用 网友B:
正好最近也在做一个倍速链线体,之前没有做过,还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1.电机是用空心轴的吗?如果直接固定在 ...

减速电机可以用空心轴的,不会卡住的,但是减速电机要和线体有个固定。

网友(2019-02-27):
不需要张紧的吗

网友(2021-04-29):
引用 网友A:
上下纵向的四根型材可取消,下面用脚杯固定并调水平。上面的两根型材取消掉后护边可考虑带凸缘的倍速链型材 ...

可否贴一张图?学习一下更精简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