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眼和气孔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15):
请问砂眼和气孔怎么解决???  我是新手,请问那个砂眼和气孔怎么解决?还有那个砂眼是不是只有砂型铸造里才会产生;另外,那个砂眼和气孔是怎么产生的,能不能解释的简单点?谢谢!!!

网友:
气孔可以通过增加砂型的透气性来解决!

网友A:
砂眼一般是因为 砂型强度不够造成的。首先的看看砂子的粒度和粉尘分布,其次看看粘结剂的配比。再有就是你得先把渣眼和砂眼认真区分开。气孔形成的原因比较多,如果是雨季的话,砂型干燥不良易导致气孔;废钢铁锈太多或则合金干燥不良也可能导致气孔;再就是渣眼和砂眼旁边 也极易产生渣气孔合作气砂孔。
要分析透澈需要你先描述清楚你们的工艺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眼一般是因为 砂型强度不够造成的。首先的看看砂子的粒度和粉尘分布,其次看看粘结剂的配比。再有就是你得 ...

你好,请问这个砂眼是不是特指砂型铸造啊,其它的铸造是不是没有砂眼???

网友A:
其他的 比如 熔模铸造,消失模铸造, 也可能会造成砂眼。
99。99的铸造方式都会有砂眼缺陷。总之 凡是用到 砂子 的铸造 ,都会产生砂眼。
另外 ,一定要把砂眼和渣眼分开。
所有的铸造都会产生渣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砂眼是不是特指砂型铸造啊,其它的铸造是不是没有砂眼???

其他的 比如 熔模铸造,消失模铸造, 也可能会造成砂眼。
99。99的铸造方式都会有砂眼缺陷。总之 凡是用到 砂子 的铸造 ,都会产生砂眼。
另外 ,一定要把砂眼和渣眼分开。
所有的铸造都会产生渣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 比如 熔模铸造,消失模铸造, 也可能会造成砂眼。
99。99的铸造方式都会有砂眼缺陷。总之 凡是用到 ...

奥,就是除了砂模铸造的有砂眼,其它的都不叫砂眼,而叫渣眼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就是除了砂模铸造的有砂眼,其它的都不叫砂眼,而叫渣眼是吧?????

精铸 也是需要 砂子的。凡是用到砂子的铸造都会产生砂眼。渣眼是所有铸造都会有的

网友(2015-05-16):
引用 楼主:
奥,就是除了砂模铸造的有砂眼,其它的都不叫砂眼,而叫渣眼是吧?????

你好,我们公司是专业解决由于铁水微观杂质造成的渣孔气孔,针尖气孔,铸件耐压,拉力强度不 够,渗漏等问题,本产品还有节电降耗提高铸件成品率的功能,公司可以提供免费上门试验。QQ49534133.电话3849192717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砂眼是不是特指砂型铸造啊,其它的铸造是不是没有砂眼???

你好,我们公司是专业解决由于铁水微观杂质造成的渣孔气孔,针尖气孔,铸件耐压,拉力强度不 够,渗漏等问题,本产品还有节电降耗提高铸件成品率的功能,公司可以提供免费上门试验。QQ49534133.电话3849192717梁

网友(2018-07-28):
我司专业为铸造企业提供解决气孔,砂眼以及其它缺陷的修复和表面被覆设备。铸铁,铜,刚,铝,都可以。详情咨询13166282832.

网友:
我也是新手,急需汲取营养

网友(2022-07-12):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 比如 熔模铸造,消失模铸造, 也可能会造成砂眼。
99。99的铸造方式都会有砂眼缺陷。总之 凡是用 ...

你好,那这个砂眼和渣眼怎么分呢?

网友(2022-08-12):
楼主 你是做什么工艺的  工艺不一样 控制方法也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