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加工后如图 什么原因造成的?材质HT200

楼主(2013-05-15):
铸件加工后如图 什么原因造成的?材质HT200

网友:
硬度不够粘扣了吧。

楼主:
应该是 这样的问题具体原因是什么 又如何解决那?

网友(点评):
此铸件是你们自己生产的吗!铸件也是各种金属按比例混合而成,所以还是要看看配方比例,攻丝的时候加点柴油试试,孔稍微偏大一点,就会好点!

网友:
加点攻丝油试试

网友:
哇哇,这不会变成废品了吧

网友:
从图上看是铸件本身的铸造缺陷,好像是缩孔之类 的   具体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缩松,加帽口或者冷铁解决,要看铸造工艺图才能帮你解决

网友(2014-04-18):
铸件强度低,牌号不达标,材质疏松,应保废。要检验铸铁试棒强度,和化学成分。

网友A(2014-06-22):
楼主您好!根据您发的图片判断,铸件应该是疏松而导致强度低,攻丝粘扣等现象。问题存在铁液成分比例失调,密度小,机械性能差。建议提高相应的珠光体增加强度。1.调整铁液成分C;3.2-3.4,Si;2.1-2.4,Mn;0.60-0.75       2.在铁液中增加0.2%铜或者加入0.1%锑.

网友:
真专业啊。

网友:
看图片好像楼主的工件是材质疏松缺陷,这种缺陷会导致螺纹牙型看起来不完整,不知铸件的硬度有多少,估计不会太高,HT200的硬度像这种薄壁件应该不低于HB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根据您发的图片判断,铸件应该是疏松而导致强度低,攻丝粘扣等现象。问题存在铁液成分比例失调, ...

同意,应该是硬度有问题,谢谢专业人士的答复,大家在论坛交流还是有很大收获的。

网友(2014-07-26):
把材质硬度调高点,攻丝时喷淋切削液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根据您发的图片判断,铸件应该是疏松而导致强度低,攻丝粘扣等现象。问题存在铁液成分比例失调, ...

会不会是由于珠光体过多而导致韧性过高而粘扣呢?(我新手,若有冒犯,请见谅)

网友:
仔细检查下丝攻有没有问题。要不先换一个质量好的丝攻,攻牙时加些煤油试试看。

网友(2014-11-16):
你外加个冷铁试下,内部组织实在就不会有这现象,压铸设计或者工艺有问题还会出现呢

网友(2015-12-19):
材质缩松主要是配料问题,这种螺纹用扳手稍微用力就脱了 如果是受力的地方还是报废吧,良心买卖

网友(2016-08-16):
这是叶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