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和机加厂的库管打交道,对于刀片的型号、编号不太懂

楼主(2013-05-15):
我经常和机加厂的库管打交道,对于刀片的型号、编号不太懂。请教一下各位大虾,刀片VNBR03515-01S 和VNBR03515-01S PR930是不是同一种刀片?同样的还有刀片VNGR0510-11 和VNGR0510-11 PR930;VNBR0411-01S PR930和VNBR0411-01S  PR930;MGMN200-G 和MGMN200-G PC9030。。是不是刀片上都会标出来材质?

网友A:
建议LZ看一下刀具厂家的产品目录,上面对于型号,材质,断屑槽都有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点评):
这位仁兄说的对,既然使用他的刀片,就应该让厂家多提供点样本,他们样本自然就会有说明,

网友B:
两个型号是一样的,表示刀片形状大小是一样的,只不过后面的带PR930,而PR930是京瓷的刀片材质,只有跟了材质的型号才是完整的刀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LZ看一下刀具厂家的产品目录,上面对于型号,材质,断屑槽都有很详细的说明!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型号是一样的,表示刀片形状大小是一样的,只不过后面的带PR930,而PR930是京瓷的刀片材质,只有跟了材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