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泵站? 用途是什么? 理由? 有图

楼主(2013-05-15):
昨天去一个代工厂去洽谈,发现个泵站有点稀奇古怪,电机功率180w(很小),风冷器流量不小(约200L/min,无标牌)
我觉得像是液压水冷器上用的循环泵,加水乳化液,防锈液,过滤器是用途是防止杂质进入风冷器,单向阀的用途是防止风冷器压力过载(1-3kg压力)不知道对不对?
欢迎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看样子像是设立在液压油箱上的循环式冷却装置,用来冷却液压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设立在液压油箱上的循环式冷却装置,用来冷却液压油的。

看法相同,欢迎后来人继续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B:
同意楼上,还没装风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还没装风冷电机

有风冷器自带电机的,注意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风冷器自带电机的,注意看图.

防护网里面的?这个公司是做油缸的?

网友(点评):
是的,做油缸和泵站

网友:
同意二楼,像是冷却液压油啊

补充内容 (2013-5-21 21:11):
我觉得是风冷

网友(点评):
请问知道是什么冷却液吗? 水? 加什么溶剂?

网友:
没看懂,好像有三个单向阀吧?为啥要那么多呢?

网友(点评):
确实,2个单向阀防止回流.1个单向阀溢流.

网友(点评):
电机出来那个是防回流的单向阀,冷却器旁边的是旁通阀,冷却器出口是单向节流阀

网友:
你这个是煤矿综采液压支柱放液回收乳化液用的,电机正反转,有两个进油口和两个出油口。两单向阀出经还要一单向阀,只是没见有过过滤器和风冷箱。

网友(点评):
如有错莫怪。

网友C:
冷却器旁边的单向阀是个旁通阀,防止冷却器堵了对冷却器造成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却器旁边的单向阀是个旁通阀,防止冷却器堵了对冷却器造成损坏,

是的,相当于压力保护的溢流阀.

网友D:
这不是两个单向阀、一个管式节流阀吗?哪有三个单向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两个单向阀、一个管式节流阀吗?哪有三个单向阀啊

你真细心,这么多人都没看出来. 加一分给你.

网友D:
光看外表确实不好说是用在什么上的,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冷却装置。但我觉得冷却装置这样布局太占空间了,有可能是磨床或机床的动力单元。但电机的功率也太小了吧。所以真的不好判断,本人能力有限,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看外表确实不好说是用在什么上的,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冷却装置。但我觉得冷却装置这样布局太占空间了, ...

冷却装置很简单,占空间过大倒是可以理解为散热需要这么多冷却液.

我有一点搞不懂的是,既然是冷却,那肯定是用水循环的. 但是为什么是用液压,而且是高压回路的过滤器呢? 防锈怎么办? 防锈剂有效期很短的.

网友:
液压油的独立循环系统

网友E:
油箱出油侧面宝塔接头那里回油第一个靠电机的单向阀是0。5公斤开启压力保护油泵和电机。第二个单向阀是5公斤开启压力保护风冷却器。第三个是管式节流阀调节出油量大小的。

网友F:
我觉得是风冷,不用冷却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是风冷,不用冷却液的

搞不清你的思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箱出油侧面宝塔接头那里回油第一个靠电机的单向阀是0。5公斤开启压力保护油泵和电机。第二个单向阀是5公斤 ...

是的,我认同你的回答.请问该设备液体介质如何长期防锈?

网友:
可以看到的电机带动齿轮泵,冷却液压油,风冷

网友:
冷却泵站

网友G:
用过,就是用来风冷液压油的,因为车间要上冷却水的话,还要有水软化处理,所以用风冷的可以省不少东西,至于说水冷与风冷那种更好,这个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过,就是用来风冷液压油的,因为车间要上冷却水的话,还要有水软化处理,所以用风冷的可以省不少东西,至 ...

水的比热大,吸热效果好,成本低,缺点是需要防锈. 如果散热没有太高要求,如果冷却液用量较少的话,用油冷还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单独冷却的吧

网友:
你的意思是风冷 冷却油箱内的介质,  油箱内的介质在泵的驱动下再去冷却别的系统。

网友:
就拍了一张图片啊    图上风冷却器我们公司倒是做  AH1490   流量和楼主说的一样200-250L/min   不过看图好像是独立循环冷却用的

网友:
这是个独立风冷循环系统。(带过滤)

网友:
顶一下9 k# y" L! }( ]

网友H:
新人,顶一下。刚接触液压,顺便求教一个问题,那风冷器起的作用就是通过空气冷却液压油吧,为什么要接一个单向阀保护它,假如没有这单向阀,会发生什么故障呢?请教导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人,顶一下。刚接触液压,顺便求教一个问题,那风冷器起的作用就是通过空气冷却液压油吧,为什么要接一个 ...

风冷器可能堵塞导致爆掉

楼主:
江苏泰州

网友(2013-06-14):
支持一楼意见;没看到有水管。

网友:
我觉得是稀油站

网友(2013-08-02):
机床的冷却润滑系统。

网友(点评):
机床的冷却润滑系统肯能性很大,就是说液压油出来就是通过风冷冷却的液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