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加工的标准工时,是否可联网导入PC机?

楼主(2013-05-15):
谢谢!老大突发奇想,数控车床FANUC  TD系统,零件加工的标准工时是否可联网导入PC机

楼主:
各大侠帮帮忙啦! 听说Mazak是人机对话,有此功能,能确定吗?

网友(2016-03-28):
引用 楼主:
各大侠帮帮忙啦! 听说Mazak是人机对话,有此功能,能确定吗?

MAZAK人机对话指的的编程时人机对话,也就是说当你选择车加工时,机器就会自动调出是外圆加工还是内圆加工,你只要选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