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works2009绘制三维图形的方法,请教

楼主(2013-05-15):
很久没有用了,不熟悉。重新学习不知道怎么开始, 我想请教下花复杂的零件图,有什么设计思路。

网友A:
down-top 设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wn-top 设计思路

画零件不需要 自上而下 吧

网友:
分析零件结构,选取合理的基准,选择合适的处理步骤。比如一个轴,可以一步旋转出来,也可以分步拉伸出来。区别在于你以后的具体用途。前者后期修改会很麻烦,因为尺寸太乱太复杂。后者是设计树较长,文件会相应增大。

网友:
先从软件自带的教程开始吧。

网友:
自上而下的设计,或许看看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