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合金4169用五轴数控加工多个孔,有合适的刀具吗?

楼主(2013-05-15):
高温合金4169用五轴数控加工多个孔,有合适的刀具吗。这个合金很硬

网友:
对应INCONEL718,刀具肯定是有的。

网友:
一般40HRC左右,看加工的孔有多大了,整体硬质和刀片式的都有,没经验的话问一下山特吧。

楼主:
谢谢指点了,我们要加工的件是GH4169,是锥状筒体的型,直径2000mm,壁厚20—30mm,上面阶梯分布有三四百个孔,有螺纹孔,有光孔,直径6-30.孔位都有精度要求,所以想用五轴数控加工。有没有更好建议

网友(点评):
那个四轴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