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寿命---探讨

楼主(2013-05-15):
各位大侠,
       首先我是做设备维护的,设备的最终用户的管理者。我们的设备基本上80%是原装进口的,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设备维修成本非常高,尤其是设备备件的价格,动辄是整台设备的半价。
       今儿,我发现我们作为用户,对于设备的作业指导书那是百分百的执行,现在我就要说的就是大修的周期。我们的设备---decanter。按照供应商的要求是5000h以上就需要更换所有的易损件,当然也包括轴承。但是这两次大修(不是同一台)的现场,我发现,即使我们的运行时数(10000+)都远远超过作业指导书的推荐值,轴承的情况依然很好,没有任何的磨损情况。
       据了解,这轴承的价格可不便宜呢,而且还是made in Germany,况且这数量一换就是7个,这价值不小吧。
       我想讨论一下,这两次大修有一种想法,是不是该对这轴承做一个寿命的分析,然后按照自己掌握的这个寿命来做大修工作。据设备运行状况告诉我,这设备振动的主要原因就是轴承异常。
       各位大侠,如果我这样去做寿命分析,不知道有没有可行的方法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decanter,中文名称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canter,中文名称是什么?

离心机=separator

网友B:
靠普的办法,就是上震动监测与油液监测,震动监测可以监测损坏、裂纹等,油液检测可以看慢性磨损,磨损的深度等细致问题,当然这要花大把银子,

我做的化工线,就有这些系统,

纯经验的,也可以,雇佣一个高人,每天去摸,也非常靠普,

纯计算的,有一个概率问题,德国材料也有偶然缺陷,你肯接受这个概率,就可以,用监测扭矩、转速等,建立一个模型,挂在计算机上,随时计算寿命,

网友(点评):
我司专业有油品监测的仪器设备。对设备的预知性维护技术提供可靠性的参考依据。楼主这种工况。延长换轴承的周期。能带来多大的经济效应。并没有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普的办法,就是上震动监测与油液监测,震动监测可以监测损坏、裂纹等,油液检测可以看慢性磨损,磨损的深 ...

decanter 的扭矩和转速以及轴承内外圈相对转速都有监测,那如何建立这套模型呢?

网友(点评):
模型要买,一般自己玩不了,假如你水平到可以设计轴承的时候,针对具体材料,热处理,加工工艺,你自己就可以设计模型,一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C:
建立一套轴承温度监控系统应该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立一套轴承温度监控系统应该比较实用。

一般轴温监控系统也是有的。但是在大修前未有轴承轴温异常情况。

网友C:
轴承运转过程中任何致命的损伤,绝大数情况都可以通过温升的方式来反映。因此检测温度的情况是最直接的方式。
供应商方面来讲,它定的更换周期是对它有利的,避免它所承担的风险的一种方式。而使用方如果需要节约维护成本,在适当使用的条件下,实时检测记录,并设点报警限度,是可以延长实际的轴承工作有效时间的。

网友D:
离心机的转速很高么?不是特别高的话用不着上监测诊断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运转过程中任何致命的损伤,绝大数情况都可以通过温升的方式来反映。因此检测温度的情况是最直接的方式 ...

但是轴温是原始的基础上变化多少才算失效呢?这个很难衡量呐

网友(点评):
这其实供应商是知道的。德国的轴承供应商很多都可以提供测定轴承温度的传感器。不同类别的轴承其温度上限也是有所差异的。因为材料,热处理的差异关系。

网友(点评):
供货商应该给一个参考值,行业标准也有类似数值。但一般来说,监控振动信号更为可靠,温度信号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点评):
温度信号是非常入门的监测方式。不能做到精细化。只能对大事故做一个辅助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心机的转速很高么?不是特别高的话用不着上监测诊断系统。

离心机的转速一般都在2500rpm,算高速吗?

网友(点评):
管式离心机可以达到每分钟一万五千转。卧螺高的可以达到每分钟五千转。但轴承的失效主要是各种载荷因素,包括疲劳,振动,高温等引起的。

网友(点评):
轴承失效的主要是载荷不均,振动高;但是我们能观察的是轴承失效后的表现:轴温,机器的振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有两种选择。
1 润滑油委外化验分析。记录数据。观察磨损趋势。延长更换周期。
2 自己组建监测实 ...

这个不太现实。不过可以参考的方向,对于使用离心机的大型厂家,这个很值得建立实验室

网友(点评):
离心机没接触过。大型的压缩机厂商。也只能买一台设备。组建实验室。压缩机厂扛不住。

网友:
供货商一般给的轴承寿命都是根据最差工况的保守估计,使用者应该根据自己具体使用情况定出更换轴承的周期。比如楼主说的10,000小时,如果每台机器都可以撑到这个时间,为什么要在5000小时换轴承呢?
先进一点的做法是监控振动数据,以供货商出厂测试时的振动数据,结合用户安装使用时的振动数据,作为基准。监测轴承的振动情况,找出在5000、10000甚至更多小时运转状况下的振动幅值,如果变化不大则可以继续使用。一旦振动异常,则安排检修更换轴承。你们可以问问德国供货商,一般会给出一个参考的临界警报振幅,也就是说,一旦超过这个值就要注意了。如果供货商不给这个数值,也可以参考行业标准。

网友(点评):
入门级的振动检测。并不能做到精细化。只能做到报警。振动异常时候。设备已经损坏了。油液监测对磨损颗粒的的分析提供报警。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但是对快速失效。容易漏报。振动监测的优势就在这里。

网友(点评):
油液监测只能用在滑动轴承上吧,滚动轴承用润滑脂的怎么办?

网友(点评):
这个我不知道。我们只做油的监测分析。不做油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