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加载材料问题(热处理后)

楼主(2013-05-15):
由于本人要设计一个小型的弹性套筒,所用材料为弹簧钢,用软件加载材料的时候是热处理前的参数,但是不知道热处理后会怎么样,听同事说,热处理后会很有弹性,但是我想知道热处理前后的弹性差别有多大,请广大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貌似这两种的分析方法迥然吧。你当实体校核的话,是静态分析。当弹簧校核的话可能是频率分析或者疲劳分析了就。

网友:
如果是淬火工艺,则热处理后的材料内外力学性能不一,有材料相变,就相当于材料内部与表面不是一种材料了,如果你想精确分析,建议把材料内外分成两种材料来分析,材料内部用原来的材料属性,材料表面用热处理后的材料属性,外表面材料厚度由热处理深度决定。
如果是回火工艺,可以将材料热处理后的材料属性自定义一个,并赋予模型进行模拟计算。目前的数值模拟软件无法直接给出相态分布、应力分布与热处理工艺参数的关系。目前对于热处理的模拟,一般是对淬火过程的模拟,对回火过程的模拟计算很少。

网友(点评):
恩,不过淬火的如果这么玩得话,接缝设定就成了关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