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车的45#未调质钢光洁度(带有蛮强烈的冷光感)

楼主(2013-05-15):
10元钱买了根45钢毛坯,应该是没调质过的热轧钢棒,低于500转切深0.3时,直径在35毫米时也不太光洁,只好增加转速,到800转时有一点点冷光,加速到1600转时就能车出强烈的冷光,加速到2500转时虽然有改善,但是并不太明显,所以不一定要满速车削。背刀量0.10左右,进给量0.06-0.15都差不多,变化不大。干切无切削液。
最右段是1200转,进给量0.05毫米,背刀量0.10情况下车削效果,非常不好,分布了数不清的积削瘤。

网友:
学习了,我一直认为速度过高光洁度反而下降。不过也有一点,这个跟进给量也关系密切吧。

网友:
工件直径?刀具型号?
线速度超过刀片推荐的参数时,加工效果是不确定的。理论上讲,在刀具推荐的参数内,转速越高粗糙度越好,只不过越往后那根线越接近水平而已。

网友:
中间段光洁度应该还未到1。6,应该在1.6和3.2之间。
线速度越大光洁度越好,前提是刀受得了。同时车高光洁度,要有一定余量,余量大小和刀还有余量均匀有关系。

网友(点评):
所见略同,我也认为介于1.6和3.2之间。很有可能是手磨刀。

网友(点评):
哈哈,叫楼主买机夹刀。

网友(点评):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粗糙度和切削速度/进给速度关系最密切,其实切削深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理清这三者的关系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高手!

网友:
45刚未调制,转速打的高亮,不过批量做的 精加工做不了多少就刀片磨损亮不了,很好切,但是这种材料没不锈钢做出来漂亮

网友:
金属陶瓷刀表示类似光洁度是小CASE。1.6以下咱也干过,磨床加工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