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定位控制及自锁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3-05-15):
精确定位控制及自锁用什么电机

网友:
步进、伺服、直线

网友:
不同行业对“精确”的要求是不同的。LZ最好说说应用背景,别人才容易给建议。
不过一般说来,步进和伺服电机的精度比较高,步进电机的有一定自锁能力而且相对便宜,伺服电机则更可靠,也有自锁能力,但是参数得调准了。
如果有必要,可以购买双出轴的电机,屁股后面加个刹车。

网友:
非常感谢,又多长点经验啊!

网友:
伺服电机

网友:
精确到什么程度?自锁用刹车行不?

网友:
精确到什么程度,u级 nm级 这些高精度的产品都可以有产品选择 请楼主细化要求 或者联系我
QQ1204540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