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形发条弹簧是怎样安装的?

楼主(2013-05-15):
像图片左边的这种弹簧,我一直想不明白如何安装到发条盒里,请大家给介绍下!

网友:
这种板簧,买回来的时候外面有紧固件箍着
先把里面的舌头卡到轴上后
再把外面箍着的铁丝拆掉
装板簧的轴上一般是有一个螺丝锁在轴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