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水冷器,水回路的防锈如何处理

楼主(2013-05-15):
用什么泵?(普通自吸泵可以吗)
管路是铁管,串联精密过滤器,风冷器,单向阀,
用水冷却的话,防锈问题如何处理?

是不是加乳化液 或者 水溶防锈剂之类的?

网友A:
水里面加点乳化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里面加点乳化剂

加乳化剂的话,能维持多久不失效?   网上搜的资料是两三个月,比较短.

网友:
加防锈剂

网友(2013-06-14):
使用软化水 有条件可以考虑脱盐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乳化剂的话,能维持多久不失效?   网上搜的资料是两三个月,比较短.

这需要看冷却水是否更换,或有补充水。如果只加冷却水不加试剂,时间就是会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