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快速简便的加孔方法

楼主(2013-05-15):
怎么快速简便的加在板上加许多没有规律的M4孔  用solidwork2008

网友A:
出草图标点,再阵列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草图标点,再阵列就好了

我 用异性孔向导  多画了个 怎么删不掉 ,一删就全部删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 用异性孔向导  多画了个 怎么删不掉 ,一删就全部删了啊

在从属于异型孔的草图里面把点删掉啊。直接删特征的话,就什么都没啊

网友C:
用阵列-跳过副本,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从属于异型孔的草图里面把点删掉啊。直接删特征的话,就什么都没啊

o   是的 !!删掉了!

网友:
在位置处删除点。

网友:
线性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阵列-跳过副本,就好了啊

这是怎么的一个方法?截图详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 用异性孔向导  多画了个 怎么删不掉 ,一删就全部删了啊

可以通过编辑特征草图点位,取消你想取消的孔

网友(2013-06-30):
你直接删的话, 就是把整个异形孔特征给删掉了

网友:
用孔特征陈列就行

网友:
这个太简单啦啦

网友(2013-09-10):
引用 楼主:
我 用异性孔向导  多画了个 怎么删不掉 ,一删就全部删了啊

我也是啊